热风枪焊接小技巧

楼主(2009-11-16):
用热风枪焊接QFN或其他IC时,如果板子比较厚或零件比较大,难以取下来时,可以先用热风枪在被焊接零件的反面预热一段时间,再从正面焊接,这样可大大缩短热风直接加热IC的时间,避免IC焊接时受到损坏,取和焊都可以。
特别是有些QFN,中间有一个大的PAD是地点,散热快,直接吹的话吹很长时间才能焊接好。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简单实用。减少吹坏IC的可能性。

网友:
不错,经验之谈

网友:
哎,卖个下加热器,就行了,又花不了多少钱,整这么烦干什么。

网友:
完全正确. 我练了几天焊接,最大的体会就是,预热台功用真是超赞. 一句话, 不管上下什么东西, 上来就预热,必杀计.

网友:
用两块红外砖也可以搞定

网友:
經驗之談學習之.

网友:
看来弄个土炮是必须的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