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6VM显示2013

楼主(2009-11-16):
各位论坛大虾,请教一下,一台华硕A6VM的本子,用四位的检测卡测试本子时显示2013,键盘插上之后只停在了d4d5上面了,偶尔有一次跑到3017,屏幕黑屏。因为是刚接触本本的维修,对这方面不太懂,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主板坏了  ,先排查内存  然后就不要轻易动手了!  代码显示的是挡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