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电源的管子坏了,M1661

楼主(2009-11-16):
打印机电源上的管子坏了,型号为:M1661,哪位高手能帮忙一下,找到它的代换型号呀??多谢了

网友:
我修一台佳能 LBP-1820打印机时也遇到这种管子坏了不知道用什么代换。此种机型是110V的!坛里有谁知道请说一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去电子元件店买个三端的电源模块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