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 反复重启

楼主(2009-11-16):
东芝 平板 M200 开机到选择引导设备时 反复重启 能进BIOS 并且在BIOS 里不从启 先换了内存,不行, 联想到 在BIOS 里不从启 感觉 CPU 桥的问题不大 。就换了硬盘, 一是 好了 。 不知道为什么硬盘会引起反复起,
cpu
硬盘

网友:
星期四五
你首先检查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也就是物理损坏了,还有硬盘有没有发烫啊?导致了你的笔记本会重起呢!

网友:
多试下 这重启还真是各方各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