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器电脑配置

楼主(2009-11-16):
大家帮下忙,帮我参考下:  客户一二手电脑想升级起来做工地监控器,要求能完成一周的监控情况。
                          他的电脑配置如下:cpu 1.7G    内存256M    显卡32m    845主板     40G 硬盘
                          我给他升级成  cpu 3000+    内存 256M+512m      显卡128m    k8的板子    500g硬盘    不知道能入满足他的要求
           还有就是500G的硬盘要怎么分区才合理
                                        从来没做个监控主机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分两个区就可以了 第一个 是系统 有10个G就可以了 剩下都放监控文件 硬盘满了 会自动删除 以前监控文件 具体大小 要看几路监控了 我就是这样弄得

网友:
做不了的  解压不料几个头 顶多3个  卡 除非用硬卡

网友:
我做过 都不如865的班子

网友:
我一般都是配置:865  128M显卡,512M内存,CD2。8  CPU, 500G 这个配置可以用硬卡或者软卡,你K8的板除非你用硬卡,软卡是绝对不行的   我一般用杭州海康的卡  效果非常的好

网友:
分三个吧~~~~C盘5G~~~~E盘不用太大,放个备份,私人文件什么的~~~~其它的就D盘

网友:
同意4楼的,865的板子最好

网友:
主板先不说,硬盘太小了,这样即便是1个头,也存不了多长时间的。监控对主板性能要求不是太高,这也得看监控软件。您要是升级,还不如花个1000多块钱来个硬盘录像机就完了。

网友:
客户只给我900大洋的升级费用    两个监控探头   24小时监控   监控一周    客户已经把电脑拿走了一周了   应该可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