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电路 对地阻值为0

楼主(2009-11-16):
谢谢了 下一步该如何解决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红线(20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红线是5V,你不会是连插电源线量的吧,那量的是电源内5V的负载电阻,几欧姆都是正常的
如果没插电源,那就查用5V的电路吧

网友:
先看看你万用表打到蜂鸣档  看数值是多少  如果不是0的话  那就是好的

网友:
是0   一般是什么问题 遇到的请讲一下

网友:
估计大家也很难帮你,维修也要从基本学起呀,。。。。

网友:
好的 谢谢了 我再自己看看吧 谢谢了 各位

网友:
很难说,因为5V,3.3V,12V的供电目的地不同。所以不好说只有跑完电路才能确定,不过对地打阻值时一定要把ATX电源线摘掉。要不组值会过低的。

网友(2010-03-02):
如果真是5V对地为0,多数为短路。这个真的很难说具体情况。

网友:
先查看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