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26后跑11不显

楼主(2009-11-16):
一块865主板.PCB上写着865GDA..无集成显卡.VER2.0无集成网卡..跑C1-C3-26后一直停在11上..感觉最后一步没跳过来..怀疑BIOS问题..在网上找了个遍.只有捷波一款和斯巴达克有款这样的主板..但刷后都不过C1..此板应该为杂牌..如哪位高手有此板BIOS请给我个..谢谢
另注明此板做工超好..CPU供电和桥的供电全是铝壳的电容..

网友:
做工超好?铝壳的电容不一定就是固态电容,你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防爆纹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刷BIOS无效的话,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NB,

网友:
做工超好的板一般都不是杂牌,你照张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