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声卡出声极小!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1-17):
主板是Foxconn P4M800P7MA Series
现在只有左声道有极小的声音,不注意听不出来,系统设置音效开到最大了
驱动肯定没问题(系统也重装过了)
声卡芯片是ALC653的
78L05A第一脚5v输出正常

网友:
看声卡后面有8脚的功放芯片吗?有就换一个,没有就换声卡芯片。

网友:
此板无功放,直接换声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暂缺ALC653芯片,请问用ALC655能代换嘛?

网友:
搜索一下653和655的资料,再对比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一般可以换吧。先换上不行再找嘛。。。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论坛上有看过贴可以换的

网友:
找下芯片的资料 对比下就知道了哦

网友:
可以换的,我试过

网友:
这个是ALC 655 的资料 你参照下资料 和工作针脚

网友:
晕死,换了是成功了!不过用了2天客户有抱过来了!郁闷中............
哪位能分析下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电压正常不?

网友:
换声卡芯片!或者插个独立声卡

网友:
可能是后面的跳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