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220集成机器维修灵异事件

楼主(2009-11-17):
坛里的兄弟们 本人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故障

故障机为宏基4220 上AMD3600+ CPU 用的是NVDIA的桥体(南北桥集成在一起) 是集成显卡机器 因为和4520主板一样 所以行内都统称为4520集成显卡板

维修之初 故障为开机见到桌面就掉电 或者亮屏就掉电 按住桥体后可以顺利开机无问题 判断为桥体脱焊 用土炮+旋转风风枪加焊 结果是加焊后点开机无任何反应 判断为桥体短路 发到深圳维修 因为我做桥时比较粗心 桥上芯片型号模糊 朋友帮忙买了一个芯片 BGA上去后 电流可以到1.2左右但是还是不亮屏 发回我这边之后 我研究发现几个问题 请教高人

1.我朋友说板背面有起泡的地方 我仔细研究发现 那是一个透明的胶粘在了那里 很多人研究都说是因为那里起泡造成的 本人不解

2.机器发回我这边之后 我查电路3.3V 5V待机都正常 用我的电流表测试电流走到0.38回落到0.35后就不动了(我的电流表有些问题测试可能不准确)排除电流表故障 直接插原配电源查电路 一切电流走向都比较正常 就是屏幕不亮 我判断应该是桥体还是有问题 缺少一个触发信号

3.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这个桥体我用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芯片型号是MV67-NV 集成显卡的4220用的 请高手明示 这个板到底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是否我上错芯片导致不亮屏

网友:
上个图吗?清点的,不上图只能凭经验蒙

网友:
板号多少 ?

网友:
现在的板都是无铅的,土炮加风枪很容易搞坏的

网友:
依照你的情況看來
還是橋的問題
這個機種我也修過很多次
不建議你重焊
植球的效果會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