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NW液晶偏色

楼主(2009-11-17):
本人是一名维修菜鸟,前天接到一客记型号为943NW的液晶显示器,开机有显示画面,就是偏红色,有人说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一个三星的驱动板要好几十块,跟客户报起来价。请问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哪个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大啊。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先要看菜单颜色正常 没啊  这个一般就换板 价格不高 换新的 用起来很放心  要个200圆 很正常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看菜单正常吗。。。。

网友:
如果菜单颜色正常呢?我这边一台也是颜色偏黄,但菜单颜色正常!

网友:
三星943NW显示器通病偏红(三基色不缺,调整无效)。需要更换24C16的ROM,并写好原厂程序。
楼主先确定不是灯管问题。。。943NW至少我没遇见到灯管老化的。但是还是先排除一下吧。。

369 Bytes, 下载次数: 29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也遇到过,都是数据有问题。有三星工装的话可以自己重写数据

网友(2010-03-18):
学习 ,学习,又长知识了~~~~~~~~~

网友:
24C16数据坏,也可以进工厂模式调整。

网友:
不行的,有很多一部分都是MCU坏了,你直接定芯片换掉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成员才好噻,方法给你提供了还提供了程序,不错

网友:
三星943NW显示器通病偏红(三基色不缺,调整无效)。需要更换24C16的ROM,并写好原厂程序。
楼主先确定不是灯管问题。。。943NW至少我没遇见到灯管老化的。但是还是先排除一下吧。。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大哥.写上你的数据我的机器正常了.

网友(2010-04-27):
对!我试一台重新写了程序就得了!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看来三星的MCU坏 出现的故障很多,我修过的多是设置最优的分辨率,重新写了程序都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灯管问题 就写程序吧,,,,,,

网友:
首先先调下按键板设置,不行的话就测灯管,再接着就是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