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跑cb 求解

楼主(2009-11-17):
遇到一台旭日150的本子,用检测卡路cb,哪位大哥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联想

网友:
加焊一下adp3205绝对搞定,就是cpu供电‘

网友:
这个好像是跑到内存了吧 不过这个机器有个通病 一个供电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
看一下咱的终极解决方法,以后不会再出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108&highlight=

网友:
修机器 不能光看测试卡 你应该看看电流跑到哪了

网友:
150的机器南桥也有可能的

网友:
把内存拿下,看能跑多少

网友:
新维佳
我的也是,现在还未找到解决办法!!除了内存跑FO

网友:
加焊3205,3205旁边的那个镙丝不上,或别上的太紧, 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

网友(2009-12-17):
遇到一台旭日150的本子,用检测卡路cb
确定是 南桥坏了 本人已经修复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