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解密

楼主(2009-11-17):
前几天接了台DELL 1400解密的,密码客户知道,但是被他女儿一直按锁住的。现在把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密码芯片不知哪个,在论坛里看了几个方法试了都不行。希望有师傅能提供点思路。。。

网友:
前几天把主板发经别人弄了,今天刚回来,看主板上只动过U15 IO芯片型号是(SMSC smsc mec5052-nu  b0713-a1c5201 8b129481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机器才有这种芯片,1400肯定没有

网友:
修过这么多机器没见过那一台密码是放在bios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东芝M100的就是存放在BIOS里面的。还有很多国产机器密码都存在BIOS里,华硕的只要放一下电BIOS密码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