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屏m190pw0接上驱动板电压跳变

楼主(2009-11-17):
现象: 杂牌显示器型号如题,30针片插 连上液晶驱动板后 电源灯闪 液晶供电脚后3脚电压跳变,拔掉屏线后,各部分工作都正常,显示器白屏。是不是液晶显示器主芯片坏了?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啊?

网友:
电源闪,应该是电源负载带不起,查前级吧

网友:
老兄,说详细点啊。前级是指液晶驱动板吗,对了,这个是四合一的驱动板, 12v电源适配器供电

网友:
呵呵,我今天刚修了一台这种类型的故障,屏的供电电路问题。我是这样修的:量一下驱动板上的屏接口,最右边的脚是电源,此脚在接上屏时电压大幅度下降,顺着这个脚找,是由驱动板上一个8脚的小集成块(型号我没留意)供的电,把这个供电集成块的输入和输出用导线短路,就OK啦。

网友:
屏部分有短路状况。代换屏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偶是新手来的.

网友:
屏板上的电路有短路,你换屏线后屏板的保险烧了

网友:
M190PW0?少一个数字吧,友达光电的屏,按情况看,肯定是PCB上电路问题了,先查供电吧

网友:
好久没来了,可惜帖子不能编辑了,问题解决了 ,前级电源负载不了,5v供电有杂波。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