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主板充电芯片烧坏

楼主(2009-11-17):
今天接到用户送修的T51笔记本,用户描述机器无法开机 我检测了一下此机器的开关板保险坏了,开关板是单独的一块电路板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上 根据我以前的经验保险坏了肯定有短路 于是拆开主板发现充电芯片PU6(TL594C)烧坏 PQ52(4835B)烧坏 附上图片 把这些烧坏的芯片换上能修好吗?主板上的PU3(MAX8734A)3.3V 5V 待机芯片会坏吗?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问的有点奇怪,为什么不换了先呢?

网友:
先把烧坏的芯片换掉再说  维修是一步一步的   急不得

网友:
没有烧坏板成应该还是可以修复的。。。修修看咯

网友:
先把坏掉的换掉   PCB 挂了就算拉  这中修一个问题还有问题  换板吧

网友:
一次烧那么多 芯片。。。。能不能把所烧的芯片 都给 说下型号。。。。。。。保护电路没有起作用吗?居然这么大面积的 爆芯

网友:
烧得有点恼火哦!!我看只有试着修一下了、希望还是有一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