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箱电源

楼主(2009-11-17):
HP-P2507FWP型号电源故障!

  接负载主机不启动。各项电压偏低。
  空载短接PS,各项电压正常!
  换别的电源主机能启动。
  输出级电容均拆下测量正常。有一个鼓包的,更换后故障任然如初!

  哪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来又是个只能修鼓包的兄弟伙

网友:
已解决!
PG电路上一个电容的问题!更换后机器启动正常,各项电压正常

网友:
PG上都有电容鼓包?有点厉害.

网友:
应该不是PG 上 的吧  估计是 12V5V上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