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HDD删除有坏区的分区?

楼主(2009-11-17):
有一个160G的硬盘,用MHDD前面扫了有红色块很多。想把前面分一个区出来后删了。可是用MHDD扫还是能扫出来,怎么才能把这个有色块的分区删后用MHDD再扫能扫不出来的?我看过有人是用MHDD命令删掉的,再扫就OK了。但不知道是用什么命令。。

网友:
MHDD只能吧扫描到的坏道加到G表,。而且对于现在的盘来说。效果不太理想,特别是大面积的坏道和色块

可以用ERASE命令试试,不多估计效果不大

ST想彻底修色块,还是需要SF

网友:
mhdd只能截掉最后部分的容量,不能截其他地方的,呵呵。

网友:
用ERASE命令试过了不行、但以前亲自看到用MHDD把前面的一部分坏区分成一个区用MHDD删了

网友:
楼上,看错了吧!用diskgen倒是可以这样做。不过用MHDD还是可以看到,一般的软件看不到了,用也没有问题。

MHDD不是分区软件,也绝对没有截前面容量的能力。

网友:
买一套PC3000来修复坏道就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PQ是可以截掉前的坏区,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