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不了机,CPU供电那里对地阻值为5

楼主(2009-11-17):
一主板之前能开机,但是经常出现时开时不开,我没有在意。可是过了几天就再也开不了了

经检测发现一切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就是CPU不过,我将CPU供电场管对地打阻值,明显太低,只有5,听群中一朋友说把电感弄下来再量,我弄下来后一测量发现场管对地阻值起来了,可是到了这里,我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我认为是滤波电容漏电,或者是场管本身性能不好!

网友:
CPU供电对地阻值为5是正常的,如果短路了会触发保护的,还是检查别的吧

网友:
北桥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4 楼说的对,只要有电压就不是短路

网友:
楼主有没有排除电源的问题?

网友:
先打一下电源的阻值看看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排除过了的
北桥我也查了一下,对地阻值较低,也只有5吧,大家觉得北桥的可能性大吗

像电容一类的我下下来了还是一样,我取下电感,发现场管对地阻值正常了,我感觉是北桥的问题,大家的看法啦

网友:
楼主把cpu和电源插头拔下来再测量,看看阻值是多少,拆电感有点费劲,

网友(2010-01-07):
一样的啊,还是只有5啊

网友:
我的机子的毛病和你一样,但是还是没有结果,我把滤波电容都拆了也不行,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测一下北桥背面的电容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版主你说的CPU供电对地5欧姆是正常,为什么我测的主板CPU供电阻值都在几百欧姆呢

网友:
我觉得一般故障慢慢严重的情况下(开始还能...后来越来越...现在纯粹...),这时要考虑是不是滤波电容慢慢坏掉引起的。

网友:
不是滤波电容的事,我把电容全部拆掉,在主板上测量电容正负极间,还是5欧姆

网友:
cpu的供电阻值要把cpu拿下来去量的   30欧姆考上才算正常  个人经验不知道正确率 嘎嘎

网友:
先把北桥弄下来看一下吧 !!
因为要是真的是北桥有问题那么你测滤波电容他也会偏少的!!

网友:
当报废处理吧!!现在北桥没有卖的。除非你有替代品。在用BGA ~

网友:
测一下3.3V对地阻值,在测一下AGP供电对地阻值看看是多少,把你测的数据告诉一下。

网友:
为什么非要修VCORE阻止低呀,不开机原因是哪查下,CPU核心供电正常吗,正常的话就不用考虑对地阻止低得问题,短路会保护的(上管G级无电压,下管G级有电压)。

网友:
有的北桥对地阻值是很低得

网友:
你肯定是上了CPU  去打的阻值,  所以才是5欧 , 你量的是CPU的阻值,  如果真的短路 ,触发就保护了

网友:
CPU主供电正常值为35-400。明显太低了。,可能北桥有问题。查一下北桥主供电的场管D极S极和G极电压是否正常?下一步,换场管看看。G极1V以上就是正常的。检查D极电压是由谁提供给它的,就先修复谁。(必要时要跑电路的)以及更换主供电电源管理

网友:
把CPU取下.用万用表的 红表接地.黑表笔去测cpu供电电感.对地打阻值.看阻值多少!!
如在30以下.侧为北桥坏!!(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经验.一直在记忆深处.不知准不准确!大家阅 一下)

网友:
电源IC换着试试。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板子啊,有些板子比较低的,如果输出供电正常,就没事,查其它的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