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骄1010T自动开机

楼主(2009-11-17):
一主机是联想天骄1010T,开机能系统进系统运行正常,就是正常关机以后马上自动重起,郁闷了.IO是83627HF-AW会不会是IO问题大哥们谁可以帮我解决下啊,在线等.

网友:
有重装系统吗?系统可能性大,我也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
大哥,会不会是开关按钮有问题啊?我遇到过一次,按钮弹不回来。

网友:
系统是联想的专用的 我把板子上的POWER都取了的 还是一样。

网友:
没看懂,电都没了还能开机.神拉

网友:
你换过电源试过吗?如果换电源还不行,应该是板子虚了。

网友:
开机线路查查!以前遇到过!

网友:
电源是换了的 还是一样.5楼说的,我是把POWER开关取了,然后直接搭一下就可以了.刚换了个IO,现在连电都开不起了.

网友:
系统电源管理也出这类问题的。应该先软件后硬件处理、

比如电源管理出错。不能软关机。之类的。

网友:
开机电路中的某些元件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