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東芝R100密碼

楼主(2009-11-17):
看過很多解R100的文章
大多說更換BIOS和碼片
不過這兩種都試過了還是沒效
請問有誰破解過

网友:
要单片机,BIOS,码片一起换

网友:
不会吧,三个要一起换,难道这密码分别藏在这三个地方?

网友:
那是一组密码程序,我刚开始也只是以为换BIOS加密码蕊片就好了,还有一些机联IO都要换

网友:
还要注意的是要一起换才能通电,不然也会有密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