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黑屏

楼主(2009-11-17):
明基 FP71G 用几十分钟就黑屏,过几分钟又可以用,黑屏时有显示,我已换了4个5707还是不行,电容也换了,高压也补电焊过,灯管也看过,求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该换的你都换了,你测下黑屏后的电压再判断那里问题吧,用个通用高压试机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部分电源板不良

网友:
会不会按键有问题,黑屏时亮绿灯

网友:
“过几分钟又可以用”是关机过几分钟还是过几分钟自动恢复正常?前者就是某原件热稳定性有问题。“灯管也看过”是指换过吗?你要表述清楚啊。

网友:
黑屏时发现15伏开关管无电压输出,刚换了一个,在试机,希望能好

网友:
高压变压器有问题了。换通用板吧。

网友:
已修好了,开关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