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

楼主(2009-11-17):
小弟接到一款联想420A的机器,这款机器是X1300的独显,有摔过,故障是灯管时亮时暗;亮的时候屏线到高压条的3个电压分别是12V,2.5V,3.3V,不亮的时候电压分别12V,0V,3.3V,其中那个2.5变成了0V,,所以小弟想请教一下这个2.5V一般是哪个芯片控制,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先查在主板屏线插口那边不亮时有2.5V没?
可以考虑屏线断线活好屏线座虚焊

网友:
2。5V是KBC控制的,你看下有没空焊,重焊下试试

网友:
恩,多谢指点~~

网友:
高压板工作条件是有12V供电,ON/OFF控制,ADJ是亮度调整,
2。5V应该是ON/OFF。ADJ不接也可工作。

网友:
主板屏线插口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