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T8170华硕 P5SD1-TM(S) 主板内存问题

楼主(2009-11-17):
现象:内存升级新买的金士顿 ddr 400 1G内存条,和旧的英飞凌infineon ddr333 256m混用,只有旧的256M的一条在工作,单用1G的一条内存条试过,不行,机箱一直报警,CPU风扇疯转,启动不了,黑屏。
问题:有人说是兼容问题,商家说可能不支持1G的,有人说是主板支持1G的条子,有人说支持2G的,

现想知道这块主板最大支持多大内存?

华硕P5SD1-TM/S概述
主要参数
型号                   P5SD1-TM/S

适用类型               台式机

主板架构               MicroATX

CPU插槽类型            LGA775

支持CPU类型            支持Prescott,CeleronD系列处理器

前端总线频率           支持800MHz,533MHz前端总线

HyperTransport总线技术 无HyperTransport总线技术

北桥芯片                SIS649

芯片组系列              SIS系列

南桥芯片                SIS965L

内存插槽数量            2 DDRDIMM,支持DDR400,DDR333(现用英飞凌infineon ddr333 256m*2)

板载声卡                板载ALC6556声道声卡

板载网卡                板载Realtek8100C百兆网卡

扩展参数
硬盘接口                ATA100,S-ATA150

磁盘阵列类型            SATA

磁盘阵列模式            RAID0,RAID1

支持显卡标准            PCIExpress16X

PCIExpress插槽         1×PCIExpressX16

PCI插槽                 3×PCI

扩展接口                6×USB2.0

其它参数
电源回路                3相电路

电源接口                24PIN+4PIN电源接口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根内存试?从DDR开始,内存基本上就没什么兼容性的问题,以前的SD容易出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只有一根现在退货中。要是升级内存,要用旧的英飞凌infineon牌子的才最保险吗,售后说用原牌子的兼容性好一些。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试嘛,这个要排除法的哦,你要是换了好几根1G的内存都不行的话可能真的不能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