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不认光驱

楼主(2009-11-17):
已换过新光驱测试也是不认,但是插入软驱可以认到并且可以启动引导,貌似输出和接口没问题啊,南桥已加焊,故障依旧,难道光驱和软驱在南桥内部控制还不一样吗,不敢确定是不是南桥本身有问题,暂时手上没有桥来替换,帮忙来确定一下!

问题解决,昨天终于翻出一块料板好南桥,植球换到维修板 开机测试OK,也许原来到桥也是好用,但是不想麻烦就没试,先留着吧!

网友:
南桥概率大些

网友:
我也有个联想的笔记本插上光驱一点反应也没有
都没有供电
还没仔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r40到,是和光驱接口一样的软驱

网友:
我也碰到R40硬盘是认时不认,暂时南桥先不做,查查再说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认硬盘的,,,换了一个南桥就好了。原来的加焊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