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寸 T.LAND 开机亮...

楼主(2009-11-17):
15 寸 T.LAND  开机有时能正常点亮,亮后可以正常工作.有时开机闪一下就灭,高压驱动是OZ970G,高压板已经全部补焊过,没有解决.有修过的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遇到这种杂牌液晶彩显首先要确定是高压板故障还是灯管老化,杂牌液晶彩显多数采用二手LCD屏,此屏已经使用多年,灯管老化是肯定的;当能点亮时,看看屏灯管会不会发红,如果屏幕有偏红现象时,可以外接灯管试试会不会出现保护?

网友:
有故障时测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这样可以判断是哪部分故障,另外可查一下开机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