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高压板最基础的问题 已解决谢谢

楼主(2009-11-17):
大家好 ,本人刚学习
笔记本
维修,现在手上遇到一台需要换高压条的本本,遇到问题了,问题就是 怎么找到新高压板的供电和地线?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谢谢高手们期待中。。。。。
笔记本维修

网友:
供电接保险,接地更简单了,螺丝孔,外壳的金属部分都相通的。

网友:
和保险相连的是主供电 地线就不用说了

网友:
区分高压板的引脚:VCC接一个保险,地线是和螺丝孔直通的。供电脚一般都比较粗,在实际中可能是两脚相连来加大引出。EN(开关)信号一般经一个电阻进高压板主控IC,DIM脚(亮度)一般经分压式电阻进主控IC,当然也有直接进的。

网友:
把你的高压板发个照片上来,比说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