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845GV-M2跑CO?

楼主(2009-11-17):
接一精英给清华紫光代工的845GV主板,开机就显示CO,测CPU的电压,时钟,复位,打AD线都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IO换过了,BIOS也刷了,压U座和南北桥故障还是一样,这种板子U座虚焊多数,可打U座AD线也正常,压也一样,请教各位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见9楼

网友:
BOIS底坐有没有问题,像这种情况的,都是北桥的问题空焊多

网友:
刷BIOS先,再换U.再内存.

网友:
跑 CO

一般 是 CPU底座的  问题!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座子脱焊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都是U座空焊。
我们一般用灯座看一下,但灯座不代表所有的信号最好是挂线打值。
既然LZ说这些都正常,是不是U的问题,先换个试试
再刷个BIOS,不行的话再仔细从头检查检查

网友:
CPU座空焊..

网友:
CPU座有问题,再者就是U了

网友:
此板已修复,换U座和刷BIOS后解决故障

网友:
这种板不是bios问题就是座子问题!

网友:
这种主板N多座子虚汗。。焊不好。。直接脱去报废

网友:
这板子.我也在手上也有一块...跑Pd哈...
以前遇到这型号的板子 差不多都是 U座问题。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板用灯座直接点一下就知道改加热CPU座了,有灯不量的。没有灯座就看到C0先刷BIOS,不行就加热COU座。这板修太多了

网友:
U座问题,有时ESC  U座虚焊,造成有的CPU可以点亮,有的不行!

网友:
真搞不懂ECS,前几天也一片此板。。。原来给长城代工的,我一刷BIOS,刷成清华紫光了。。。

网友:
cpu座有问题,加烤OK

网友(2009-12-21):
今天接了两块都是CPU座虚焊。加后只有一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