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810pf不开机, 现在可以开了,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

楼主(2009-11-17):
故障为不开机保险炸,电源场效应管短路,更换场效应管后有电压输出,各路均正常
还是不能开机,cpu5V拉低至3.5V   断开视放板5V供电 cpu5V正常了但是还是不可以开机
指示灯黄绿交替闪烁,视放板一贴片集成M52749FP已经穿孔,但是该元件贵得离谱,网上报价80
我彻底没有了修下去的念头了,难得那玩意真的那么贵吗??
M52749FP为42脚双列贴片

网友:
M52749FP好像十几圆一个,  指示灯黄绿交替闪烁说明CPU已经工作了。CPU和M52749FP之间是用串行总线连接和通讯的,如果M52749FP坏了或者拆掉 ,就会指示灯黄绿交替闪烁。

网友:
M52749FP过时的配件,不会那么贵的。10元顶多了,5,6年前我花45元买过一片。

网友:
4元一个买到手了,买了2个现在可以开机了,行幅不满屏啊,而且屏闪不定时缺色
求清晰一点的图纸。网上的是扫描的
谢谢

网友:
大家奉献一张图纸好不好啊!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开机,但是开机左右往中间缩屏,右边厉害些,亮度比正常高些
逆程电容换了原来容量的(原来的失容了) 无参考电压,也没有找到可怀疑元件

网友:
加大逆程电容试试。查一下行幅调整电路。

网友:
双面电路板,图纸也没有,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M52749FP过时的配件,不会那么贵的。10元顶多了,5,6年前我花45元买过一片。
五六年前就修过了,现在修CRT一定很牛了吧。

jlhdcwl -1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