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5B 待机电路分析

楼主(2009-11-17):
第一阶段 适配器电压的接入
该机型采用的HP圆头中间代针的适配器,其中中间那个针的电压为6.7V。接入主板后的名字叫LIMT叫signal,下文将简单的描述这个电压在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作用。
如图1所示,是电源接口的电路图,其中经过L1后的适配器电压名为+VADP,为后面的比较电路U12和控制电池放电管Q12,作用是很大的。

适配器电压经过L1到达Q18的第123脚,该管为P管在G级电压为低方能导通。其中第4级电压来源为:适配器电压经过R75和R77分压而来。在该路中的Q75由于其G级被适配器电压上啦保持常高状态。Q75可以看出一个通路的开关,那么要拉低Q18第4脚电压需D23后级与GND相连。如同2所示。

                      (图2)
那么分析ADP_EN#的来源:
U12是一个电压比较器,经过L1的适配器电压为其提供工作电压。其中U12-A模块,第3脚即+电压为6.7,而第2脚即-电压为+VADP经过电压分压而来,设其电压为U,则计算可得:
U=+VADP*(R76+R74)/R71+R76+R74=5.78V
所以比较输出第1脚为+V3AL的3.3V高电平状况,产生ADP_PWRID送到KBC。

                     (图3)
在另一个比较电路中,第5脚电压也是+VadP分压而来这里就不继续计算,电压为4.7V和第6脚的6.7V电压比较出低的ADP_EN#。根据LM393内部电路可知,该状态的拉低其实是将与OUT脚相连的三极管导通接地,所以D23顺利通过ADP_EN#接地。计算Q18的G级电压为,
U=19*100/320=5.9V,顺利拉低输出+VADPBL,到Q13的56789而且也通过D13输送到后级作为+VBATR的存在,级通过保护隔离的主供电。
第二阶段 BQ24703的保护隔离电路
如图4所示,+VBATR为其VCC提供工作电压,根据其PDF可知,ACDET和ACPRES,ACSEL可以起到选择交流适配器的作用。ACDRV#作用到Q13的G级,控制Q13导通输出+VBART作为主要出口。

(图4)
其原因PDF为:ACDET: AC or adapter power detection. This input pin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f the ac adapter.
When the voltage level on the ACDET pin is less than VACPRES, the bq24702/bq24703 is in sleep mode, the
PWM control is disabled, the BATDRV is driven low, and the ACDRV is driven high. This feature can be used to
automatically select battery as the system power source.

ACDRV: AC or adapter power source select output. This pin drives an external P-channel MOSFET used to
switch to the ac wall-adapter as the system power source. When the ACSEL pin is high while the voltage on the
ACDET pin is greater than VACPRES, the output ACDRV pin is driven low (VHSP). This pin is driven high (VCC)
when the ACDET is less than VACPRES.
ACPRES: This open-drain output pin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ac power. A logic high indicates there is
a valid ac input. A low indicates the loss of ac power. ACPRES is high when the voltage level on the ACDET pin
is greater than VACPRES.
简单翻译后的中文为:ACDET:AC或适配器电源检测。这个输入引脚用于确定AC适配器。
当上ACDET引脚的电压水平比VACPRES少,bq24702/bq24703是在睡眠模式下,
PWM控制被禁用,BATDRV驱动低,ACDRV驱动高。此功能可用于
自动选择电池作为系统电源。

ACDRV:交流适配器电源选择输出。该引脚驱动外部P沟道MOSFET使用
切换到交流电源适配器作为系统的电源。当ACSEL引脚为高,而对电压
ACDET销大于VACPRES,输出ACDRV引脚置低(VHSP)。该引脚驱动的高业务(VCC)
当ACDET小于VACPRES。
那么它们的实现电路如图5所示,也是通过两个比较器来实现,适配器的选择。
在U7-A模块里,第3脚电压为3个电阻分压而来,第2脚为比较电压2VREF。
通过计算可知U7第3脚电压为:Upin3=19*(R528+R526)/R530+R528+R526=3.5V。
比较输出由3.5V经过R525上拉的ADP_PRES_即第一脚。在ACDET脚电压为经过R609电压下降到3.1V左右。然而ACPRES脚确是由+V3AL上拉的3.3V。所以ACDRV#出8V左右电压导通Q13。此时BATDRV#电压为18V保持P管截止状态。

                                                                                     本人技术有限分析难免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高手指出,多多交流

网友:
图来了,还有我整理的 BQ24703的资料。

ACDET: AC or adapter power detection. This input pin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f the ac adapter.
When the voltage level on the ACDET pin is less than VACPRES, the bq24702/bq24703 is in sleep mode, the
PWM control is disabled, the BATDRV is driven low, and the ACDRV is driven high. This feature can be used to
automatically select battery as the system power source.

ACDRV: AC or adapter power source select output. This pin drives an external P-channel MOSFET used to
switch to the ac wall-adapter as the system power source. When the ACSEL pin is high while the voltage on the
ACDET pin is greater than VACPRES, the output ACDRV pin is driven low (VHSP). This pin is driven high (VCC)
when the ACDET is less than VACPRES.
ACN, ACP: Negative and positive differential inputs, respectively for ac-to-dc adapter current sense resistor.

ACPRES: This open-drain output pin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ac power. A logic high indicates there is
a valid ac input. A low indicates the loss of ac power. ACPRES is high when the voltage level on the ACDET pin
is greater than VACPRES.
ACSEL: AC adapter power select. This input selects either the ac adapter or the battery as the power source. A
logic high selects ac power, while a logic low selects the battery.
ACSET: Adapter current programming voltage. This input sets the system current level at which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occurs. Adapter currents above this programmed level activate the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
and proportionally reduce the available power to the battery.

ALARM: Depleted battery alarm output. This open-drain pin indicates that a depleted battery condition exists. A
pullup on ALARM goes high when the voltage on the BATDEP pin is below VACPRES. On the bq24702, the
ALARM output also activates when the selector inputs do not match the selector state.
BATDEP: Depleted battery level. A voltage divider network from the battery to BATDEP pin is used to set the
battery voltage level at which depletion is indicated by the ALARM pin. See ALARM pin for more details. A
battery depletion is detected when BATDEP is less than VACPRES. A no-battery condition is detected when the
battery voltage is < 80% of the depleted threshold. In a no-battery condition, the bq24702 automatically selects
ac as the input source. If ENABLE = 1, the PWM remains enabled.
BATDRV: Battery power source select output. This pin drives an external P-channel MOSFET used to switch the
battery as the system's power source. When the voltage level on the ACDET pin is less than VACPRES, the output
of the BATDRV pin is driven low, GND. This pin is driven high (VCC) when ACSEL is high and ACDET > VACPRES.
BATP: Battery charge regulation voltage measurement input to the battery-voltage gm amplifier. The voltage on
this pin is typically derived from a voltage divider network connected across the battery. In a voltage loop, BATP
is regulated to the VFB precision reference of the battery voltage gm amplifier.

BATSET: An external override to an internal precision reference. When BATSET is > 0.25 V, the voltage level on
the BATSET pin sets the voltage charge level. When BATSET ≤ 0.25 V, an internal VFB reference is connected
to the inverting input of the battery error amplifier. To ensure proper battery voltage regulation with BATSET,
BATSET must be > 1.0 V. Simply ground BATSET to use the internal reference.
COMP: The inverting input to the PWM comparator and output of the gm amplifiers. A type II compensation
network between COMP and GND is recommended.
ENABLE: Charge enable. A high on this input pin allows PWM control operation to enable charging while a low
on this pin disables and forces the PWM output to a high state. Battery charging is initiated by asserting a logic 1
on the ENABLE pin.
GND: Supply return and ground reference
IBAT: Battery current differential amplifier output. The output of this pin produces a voltage proportional to the
battery charge current. This voltage is suitable for driving an ADC input.
PWM: Gate drive output pin drives the P-channel MOSFET for PWM control. The PWM control is active when
ACPRES, ACSEL, and ENABLE are high. PWM is driven low to VHSP and high to VCC.
SRN, SRP: Differential amplifier inputs for battery current sense. These pins feed back the battery charge current
for PWM control. SRN is tied to the battery terminal. SRP is the source pin for zero volt operation.
SRSET: Battery charge current programmed voltage. The level on this pin sets the battery charge current limit.
VCC: Operational supply voltage.
VHSP: The VHSP pin is connected to a 1-μF capacitor (close to the pin) to provide a stable voltage source to
drive the gates of the external MOSFETs. VHSP = VCC – 10 V for VCC > 10.5 V and VHSP = VCC – 0.5 V for
VCC <10.5 V. A 13-V Zener diode should be placed between VCC and VHSP to prevent MOSFET overstress
during start-up.
VREF: Bypassed precision voltage 5-V output. It can be used to set fixed levels on the inverting inputs of any
one of the three error amplifiers if desired. The tight tolerance is suitable for charging lithium-ion batteries.
VS: System (Load) voltage input pin. The voltage on this pin indicates the system voltage in order to insure a
break before make transition when changing from ac power to battery power. The battery is protected from an
over-voltage condition by disabling the P-channel MOSFET connected to the BATDRV pin if the voltage at VS is
greater than BATP. This function can be eliminated by grounding the VS pin.

ACDET:AC或适配器电源检测。这个输入引脚用于确定AC适配器。
当上ACDET引脚的电压水平比VACPRES少,bq24702/bq24703是在睡眠模式下,
PWM控制被禁用,BATDRV驱动低,ACDRV驱动高。此功能可用于
自动选择电池作为系统电源。

ACDRV:交流适配器电源选择输出。该引脚驱动外部P沟道MOSFET使用
切换到交流电源适配器作为系统的电源。当ACSEL引脚为高,而对电压
ACDET销大于VACPRES,输出ACDRV引脚置低(VHSP)。该引脚驱动的高业务(VCC)
当ACDET小于VACPRES。
乙腈,非加太:消极和积极的差分输入,分别交流到直流适配器的电流检测电阻。

ACPRES:此开漏输出引脚用于指示的交流电源的存在。逻辑高电平表示有
输入一个有效的交流。低表明了交流电源的损失。 ACPRES高时,社会上ACDET引脚电压水平
大于VACPRES。
ACSEL:交流适配器电源选择。这种输入可以选择AC适配器或作为电源电池。字母a
逻辑高电平选择AC电源,而逻辑低电平选择电池。
ACSET:适配器电流编程电压。这种输入设置系统目前的水平上的动态电源
管理发生。编程水平高于这个适配器电流激活动态电源管理
和按比例减少可用的电源与电池。

报警:电池耗尽报警输出。这种开漏引脚表明,耗尽电池的状态存在。字母a
在报警上拉高电平时,社会上BATDEP引脚电压低于VACPRES的。在bq24702的
报警输出时,也激活选择投入不匹配的选择状态。
BATDEP:耗尽电池电量。从电池电压分压器网络BATDEP引脚用于设置
电池电压层次上的损耗是由报警引脚说明。更多细节见的报警引脚。字母a
电池耗尽时,检测BATDEP比VACPRES少。无电池的情况时,发现
电池电压是“80%的贫化门槛。在没有电池条件下,bq24702自动选择
交流作为输入源。如果使能= 1,PWM的保持启用。
BATDRV:电池电源,选择输出。该引脚驱动外部P沟道MOSFET开关的使用
电池作为系统的电源。当上ACDET管脚的电压水平低于VACPRES,输出
该BATDRV引脚置低,接地。这是驱动的高脚(Vcc)与时ACSEL高,ACDET“VACPRES。
BATP:电池充电调节电压测量输入到电池电压通用放大器。在电压
该管脚通常是来自一个分压器整个电池连接的网络。在电压环,BATP
被调节电池的电压通用放大器振动流化床高精度参考。

BATSET:外部覆盖到一个内部高精度参考。当BATSET是“0.25 V时,电压级别
在BATSET引脚的电压设置收费水平。当BATSET≤0.25五,内部振动流化床参考连接
对电池的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为确保正确的电池电压调节与BATSET,
BATSET必须是“1.0五,简单地BATSET使用内部参考。
COMP:反相输入的PWM比较和全球机制放大器的输出。 II型补偿
COMP和接地之间的网络,建议。
启用:启用费。关于这个输入引脚高允许PWM控制操作,使充电,而低
这个引脚上禁用和部队的PWM输出到高的状态。电池充电发起断言逻辑1
ENABLE引脚上。
接地:电源和地面参考返回
伊巴特:电池电流差动放大器的输出。该引脚输出产生的电压成正比
电池的充电电流。这个电压是适合驱动ADC的输入。
脉宽调制:栅极驱动器输出引脚的P -通道MOSFET的PWM控制。 PWM控制处于活动状态时
ACPRES,ACSEL,使很高。脉宽调制驱动低到高VHSP到VCC。
干线网络,参考价:对电池电流检测差分放大器的输入。这些引脚反馈的电池充电电流
为PWM控制。主要道路网是依赖于电池的终端。 SRP的是零伏操作的源针。
SRSET:电池充电电流编程电压。该引脚级别设置电池充电电流限制。
虚拟通道连接:操作电源电压。
VHSP:该VHSP引脚连接到一个1μF的电容(接近脚),以提供稳定的电压源
驱动外部MOSFET的门。 VHSP =虚拟通道连接 - 10 V的VCC“10.5 V和VHSP =虚拟通道连接 - 0.5 V的
虚拟通道连接“10.5五,一名13 V齐纳二极管应该放在VCC和VHSP防止MOSFET的过载
在启动期间。
的VREF:旁路高精度电压5V输出。它可以用来设置的任何反相输入端固定水平
三个误差放大器1如果需要的话。紧张的宽容是适合充电锂离子电池。
队:系统(负载)电压输入引脚。该引脚电压指示系统电压,以保证一
打破之前作出的过渡,从交流电源更改为电池电量。这种电池是一种保护
过电压条件下通过禁用P沟道MOSFET连接到BATDRV脚,如果在VS电压
大于BATP。这个功能可以被淘汰的VS引脚接地。

网友:
多谢了,收藏起来吧,

网友:
不错啊,英业达的比较烦

网友:
LZ分析的細緻,高手啊,,學習了。。。

网友:
正好手上有台待机电路有问题的,一定要研究出来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个本,+VADP和Q18的1,2,3,4脚都是18V多,但5,6,7,8+VADPBL没电压,请部是哪里出问题了,Q18是好的。+VADPBL是从来哪里输出的,是Q13导通输出Q18导通输出?请求帮助

网友:
是不是用什么软件翻译的,有些句子不通顺,有时间的朋友整理一下,作为以后的参考,

网友:
收藏了,这机器坏的太多了.

网友:
生意 不好做了

无边思绪 -4 。。。。

网友:
楼主搞电路设计的,很多我都看不懂,不过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HP中好几款机器的这部分电路具有相似性.

网友:
我正有一款HP 6515B 待机0.00,按开关无反应,应该是待机部分的问题。楼主的分析太好了,简直是雪中送炭呀,呵呵

网友:
能把复杂的PDF资料化成通俗易懂的电路分析让大家学习  好啊  绝对精华

网友:
都是精华啊,,,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了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6515B,AMD的,适配器没输出,请问用直流稳压电源那种外接接口能用吗?我插上去,没待机!

网友:
确是好,昨天接一联想旭日150,待机开机无反应,今帖收藏了,拿回去好好研,回头不懂再来发问。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强烈支持。

网友:
超强待机分析啊

网友:
这个教程不错,修到这个不开机的,就基本上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