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上电图标亮3秒就灭了

楼主(2009-11-17):
一台17寸杂牌inke的液晶,屏是日立的TX35D86,高压板是通用小口单灯,上电能隐约看到图标跳动两三秒,就闪一下灭了,换了高压板,故障一样,请问高手这种故障该如何判断呢?急急

网友:
你测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呀

网友:
是不是你改高压板的时候把线序搞错了?注意查一下灯架有没有漏电,如果有漏电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不知道怎么就出现2个贴了,我刷新了就跑出来,并不是故意之嫌,请版主有空的时候删一个,下不为例。

网友:
出现这种故障现象,第一就应该先去测一下灯管,确定灯管是好的,再检测高压

网友:
那要再测试一下灯管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灯管问题.要不虚焊了.先做灯管测试吧..

网友:
种情况多数是灯管问题高压板也比排除了

网友:
点好灯管再说吗 是不是 先确定灯管是不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