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 整板无复位

楼主(2009-11-17):
k8m800-m3 上侦错卡不跑马。测北桥供电为0V,换北桥供电管无效。根据论坛一贴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k8m800-m3
测IT8282M北桥电压控制端15脚无电压输出。后测IT8282M 1脚无高电平。VCORE_PG无电压。高手请教 下来该怎么修?
q17已经检查过是好。问题就奇怪了,我短接了IT8282M 15和14脚 加电,问题依旧,测14脚电压已被15脚拉到0V。断电后在焊开15 14脚。上电故障依旧。这时来了个客户装系统。就把电源关了。45分钟后准备继续修理奇迹出现了,听到滴的一声。上电看侦错卡居然过了。好了。。。。。人品大爆发。。。。。。
后进pe 跑sp2004 3小时一点问题没有。
电源

网友:
找电源好的信号

网友:
VCORE在VLDT之前
先修VCORE吧

网友:
同意四楼,先修vcore.

网友:
换个io试试!我遇到大部份都这个问题多!

网友:
前两天刚修个一样的板子,好象是联想的吧.
和楼主的故障有点象,先换了8282后还是不行,最后跑线路到Q17,换后OK

网友:
q17已经检查过是好。问题就奇怪了,我短接了IT8282M 15和14脚 加电,问题依旧,测14脚电压已被15脚拉到0V。断电后在焊开15 14脚。上电故障依旧。这时来了个客户装系统。就把电源关了。45分钟后准备继续修理奇迹出现了,听到滴的一声。上电看侦错卡居然过了。好了。。。。。人品大爆发。。。。。。
后进pe 跑sp2004 3小时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回复七楼,你说的Q17,在更换之前每个极电压是多少,更换后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