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楼主(2009-11-17):
小弟有款IBM R51的机器,触发后电流有一次跳变,插诊断卡显示码为8785,插不插内存电流跟诊断卡代码都无变化,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北桥吧 你用手按下

网友:
换解码片。。。。。。。。。。。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8785一般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北桥已经重做了,故障依旧~~

网友:
8785是主板解码芯片引起的 IBM一个主板就一个芯片是唯一的

网友:
彭今
解码片是哪个芯片呢,在哪个位置呢,能从别的主板上拆个换上去吗~~

网友:
因为没有R51的板子,所以换了一对T40的解码片跟BIOS上去,故障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