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09-11-17):
大家好:开机风扇一转就停,(电源换了几个不行)没有办法检查各个电压,只大概的检查了一下,没有明显的地方坏,不知道从那下手,请高手指定。谢谢

网友:
怎么没法查,U旁部分可能短路

网友:
最小化配置     查U附近电路  桥以及桥附近电路

网友:
这个现象多数是出现了短路,查查CPU的供电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两种,1.是CPU上的不对,或坏
2.主板CPU供电短路,查场管有无损坏。无,那就有可能是电源管理IC坏了

网友:
很古老的问题了

网友:
不能测电压,就打阻值啊

网友:
IC和查场管都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先不接电,拔下电源P1 P2 等插头,测量插头对应有颜色的主板插口,有明显阻值低的,例如10几欧姆左右,可以顺藤摸瓜,找这个接口的电路和元件。

网友:
机器有短路吧。

网友:
不是cpu供电问题就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主板存在严重短路的情况,对地打一下ATX电源的各引脚的对地阻。

网友:
mos管击穿  或者usb口物理损坏   5v对地...

网友:
你测一下4针电源是否短路,如果是,CPU电源管穿了。

网友:
要么短路,要么缺相,逐步分析

网友:
肯定有短路,你还是好好查查。

网友:
先打下ATX电源接口上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有无短路的。在就是打下CPU供电的场效应管,还有打下待命3.3V的对地阻值,看有无短路。要想量各电压,可以试下看强制触发能不能触发,能强制触发那你就可以量各电压了。有时候控制IC坏了,也会造成触发掉电的。

网友:
楼上正解,去试下先,开机就掉电,应该是保护了,某路电直接对地了,或是电压保护

网友:
有短路,先最小系统起动试试!

网友:
拔掉12v看还样子是不那个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两种,1.是CPU上的不对,或坏
2.主板CPU供电短路,查场管有无损坏。无,那就有可能是电源管理IC坏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短路,或者是USB接口内的5V弹片变形对地了,平时修板这两种最常见

网友:
短路引起保护

网友:
打主板ATX座各路对地阻值看哪路短路.必要时用拆除法

网友:
拔下小四针12V,看一下还断电不?这样的问题大多是供电部分有短路!

网友:
CPU处短路了,或者北桥处的事。

网友:
按照朋友说的强行启动,测量CPU电压基本正常,断电后在正常开机可以正常开机了,可诊断卡跑41连续响声,就下不去了,换显卡.内存一样连续响,本来是风扇一转就停,现在可以启动,就是有上述情况,连续操作启动后,现在又发现启动不了,把电源线拔下等一下再插上去,可以启动,但是诊断卡只跑“00”了,不拔电源等一下根本就不启动

网友:
cpu供电的老问题了!

网友:
我见过因为内存不好出的41吗

网友:
要分清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在通电断电后检查绿线的电压。如果0V表示电源保护。即有短路!
如果绿线为3V以上,说明是主板保护。可能为跳帽反了。或者没有CPU供电,桥供电等都会导致~

网友:
一转就停应该是哪组电压有问题,CPU,内存,北桥

网友:
拔掉四针电源 看看风扇转不转,并测量4针对地阻值是否500左右

网友:
楼主要级时上来反映后续情况呀。。。

网友:
CPU部分可能短路

网友:
大部分板风扇转下U供电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MOS管有问题。。一步步查吧。。一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拔掉电源独立12V,在通电,如果不停的话,就查U座旁边的MOS管吧!

网友:
现在主板能正常启动了,但是诊断卡跑到41就发出连续响声“笛”。换了内存和显示卡都不行,请问下步应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行启动后现在主板能正常启动了,但是诊断卡跑到41就发出连续响声“笛”。换了几个内存和显示卡都不行,电源也换了几个,CPU上过C  1.7也上过P4 2.4,请问下步应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打一下12V的阻值就是知道了

网友:
测量4针对地阻值是500左右,

网友:
看下ATX12V是否对地短路,看供电管是否有坏的~~ 换IC试试~~

网友:
上下管和IC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各位的说法基本上说全了你的故障 好好分析分析吧

网友:
u旁边电路短路!或者u供电芯片坏!

网友:
查CPU供电啊。。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看有无短路

网友:
跑41了? 刷bios试试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BIOS設定 SMART FAN 設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