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7010无待机电流问题

楼主(2009-11-17):
昨日,接到一 富士通S7010的 本本,客户说进水了,不能开机。我打开看 到M2564A,MB90372 ,还有 南桥有进水的 痕迹,清洗加焊后 ,能正常开机,我以为没有 问题了 ,就装进了 壳子里,但是可怕 的 问题来了 ,说什么也不开机 ,重新拆出来 ,测待机电流为0.16,有短路的 地方,发现在板子上有 个 大 的MOS管发热(是类似于台式机上的 供电的MOS管),拆下来后待机电流为 0,现在的 问题是不知怎么搞的 ,上上那个 MOS管待机也是0.由于以前没有修过 富士通 的 本本 ,更没有电路图,所以没有了思路,望修过这样的机器的 朋友,或有这个机器的 电路图的朋友能给点建议,或给个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图纸比较难找    进水的板子 断线的多  没清理干净水渍就上电开机是很忌讳的  最起码也要把板子烘干10个小时以上

网友:
老富士通没图,不好修,连个电源IC资料都照不到

网友:
找个 板子都没有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