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8800gt 老是烧场效应管

楼主(2009-11-17):
一块讯景 8800gt的显卡,非公版的,经常烧09n03la的场效应管,今天把旁边一个330uf16v的电容拆掉量了下容量,只有280uf,换上一个1000uf16v的电容测试了一下,结果又把09n03la的管子给烧掉,我看了下背面,电源管理芯片是sc2621a的,怀疑这个有问题,问一下这个什么芯片可以替换,还有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造成经常烧场效应管的原因。

网友:
不懂这个,但我看你第一张图的左上角的电容那是怎么回事?还有。上面那个电感不怎么正啊。是不是修过好多次的啊。

网友:
是的,修过好几次了,都是换那个09n03la,基本用一段时间就会烧掉

网友:
麻烦你检测一下...场效应管的..三个脚返向阻值...

网友:
就是要换电源芯片,好像没有可以代换

网友:
可能芯片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