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贴片电容的拆焊和焊接技术

楼主(2009-11-17):
固态贴片电容的塑料垫片,不耐高温,在拆焊和焊接的时候总是会融化,很难弄,那位高手介绍一下好的经验,十分感谢

网友:
向双枪老太婆学习,用两把焊枪。
自制一个U型头也可以吧,我没试过。以前自己试过用铜板做拆集成块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出来,换有脚的,反正 你也没有贴片的换换上去,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
问题是我有贴片的啊,呵呵

网友:
试试在反面用热风枪吹吧。

网友:
用工业风筒吹,可以拆下没有损伤

网友:
用风枪不好的控制,我基本上强拆,反正换上时都换成有脚的

网友:
已经强拆,呵呵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虑,如果只是拆下来测试一下好坏,再按上去怎么办

网友:
风枪加镊子

网友:
风枪加镊子+平口烙铁

网友:
还有一招:左右摇。先加热一边,摇一下,使该脚抬点,再另一边,力度轻点,五六次后就可以了。

网友:
用烙铁头同时加热电容的两端,用指钳拿下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