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7000检不到硬盘

楼主(2009-11-17):
前几天接了个富士通老本故障为检不到硬盘。换过硬盘 换了4个南桥 清过bios等故障依旧。硬盘线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呢?
很郁闷!请各位帮助解决下。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好多都是硬盘线断或者接触不好,富士通得南桥坏得也多!

网友:
测硬盘到南桥的数据线

网友:
以上两位的办法都考虑过也测过,但是也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怀疑是不是它的bios有什么密码呢  但是还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bios有什么秘密?

网友:
要是真得像你说的那样   那就真得是奇怪的问题了  但BIOS导致的不认硬盘 这个板子还是没见过   线坏和南桥坏的多!  建议还是一根一根的测数据线吧

网友:
有的时候这老本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没准可以
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以前修到过数据线阻值偏大几欧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