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没有

楼主(2009-11-17):
有怡845g 的主板 上 假负载 cpu供电 1.74
上真u没供电了 (其他各处的供电都正常)怎么解

网友:
cpu上的不对,上个主频是2.0一下的赛扬CPU试下

网友:
确保上主板支持的U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反馈引脚。

网友:
有的板上不了533外频的就会出现U没供电的现象。找个C D 1。8的上上看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CPU供电IC坏。我遇到过好多块。把CPU供电IC换了试试吧。。

网友:
检查VCC_VID
上真CPU的时候,测量一下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