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有走弯路,大家看看吧

楼主(2009-11-17):
主板:V星k8n neo4 (nf4芯片,黑大板)
测试:全板供电正常,复位全部正常。nf4芯片上面的风扇经历了岁月的风霜,已经卡的转不动了,按压芯片也无济于事。
故障:cpu不工作。
思索:以原有的经验判断: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
动作:在我拆完cpu架子,电池,准备上手术台的瞬间,一道亮光在我脑里闪过:“我是不是应该再测试下vcore的波形呢?”于是乎,又重新上了测试台,果然vcore供电波形不良。加焊6566就可以修好了。
结论:1:细心一点,把该测得都测了。
      2:nf4桥爱空焊也不全是它的错,pcb板料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还是有点看不明白,还要学习啊

网友:
那里不明白,你指明下,如果是文字叙述问题,我再重新编辑下,鄙人语文水平不咋滴。

网友:
供电波形不良 6566虚焊造成的比较少见
至少我没见过

网友:
常见的,发帖也没有意义啦

网友:
看完你的贴都不知道你说的主板是什么故障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重新编辑了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造成工作不正常所以CPU没供电 加焊后故障解决 用示波器测量而已

网友:
不是没有供电,电压正常,波形不良,再不明白,我也懒得说明解释了,有用的看,没用的就算啦

网友:
还是学到了一点

网友:
在上假负载的时候也可以先打波型,但上了CPU打会好一些

网友:
修板确实应该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