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5DR2-C主板BIOS故障

楼主(2009-11-17):
近日接到一块SL-85DR-C的主板,故障开不了机,重擦BIOS后开机正常,交用户使用,用不了几天用户说又出现一样的故障!
开机检查还是小喇叭响连续的响八声,又是BIOS的重擦,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没理由会经常这样吧,谢谢!

网友:
1.检查BIOS座是否接触完好,2.仔细检查BIOS的工作条件,3.检查你所刷写的BIOS程序正确,最好官网下载,4.重新更换BIOS芯片后再刷。

网友:
楼上正解 再查下电池的供电

网友:
你换个BIOS本体刷吧!以前也遇到过那样的,后来我换了个就没回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再请问一下,小弟准备开店,想去培训一下主板维修,另外编程器买那种好,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