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问题

楼主(2009-11-17):
请问各位同僚们苹果a1181可以装GHOST XP系统吗??  用DM PQ  DISKGEN  多不能分区  请问咋搞??
直接 GHOST 也不行  这种进不了BIOS的。 无法社U盘启动 和网卡启动。
请各位指教??

网友:
现在新出的苹果本可以做XP的   以前苹果本只能做苹果系统的

网友:
进PE呢  行吗?

网友:
回楼上 PE也进不了 光区启动很多时候只能看到界面 鼠标键盘多用不了
偶尔能动一下

网友:
本来就装不了的

网友:
用苹果的OS系统处理一下看。老机器是不能装XP的。要装可能要用到虚拟机系统来处理,苹果上的虚拟机了解的人难找。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可以装XP的,我见到别人店子摆样的就装的XP和MAC OC双系统,不能分区就用MHDD把硬盘ERASE一下(先把OS整个盘做备份拷出来,保险),然后就能分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