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itWrite2写入升级头时总是烧录失败

楼主(2009-11-17):
用BitWrite2写入升级头时总是烧录失败,如图,会不会是升级头坏了

网友:
延时有没有调一下

网友:
延时,默认10,试了好几次,20 25 50都试过了,提示出错了,能写入就是不能校验

网友:
非常简单,用通用编程器写就好了,芯片选24C512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