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请教高手指点,我在换南桥时经常碰到,桥换好了用IDE检测仪检测,发现有一个IDE和南桥正常,还有一个有好多都不通,是我在植珠时没有植好,还是焊盘没有清理好,请大家不吝赐教。
问题

网友:
晕了,就没有一个可以指点的啊。

网友:
如果你南桥本身没问题的话应该是虚焊了,因为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854GV主板换南桥,焊了3次才把南桥焊好,我用的是土炮,但是我在广州经常见到那些师傅主要是靠下加热来做BGA的,上加热只是辅助~!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问题解决是,是我的设备不行,我换了套设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