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金士顿400,1G内存的IC方向

楼主(2009-11-17):
今天收到一个KINGSTON KVR400X64C3A1G的内存,内存边上的IC烧糊了,辨别方向的点看不到了,型号是K24C02C,我刚刚有一个这样的IC,但是板子上没标焊接方向,谁知道IC上的点应该对着颗粒还是对着外面。

网友:
SPD 型号一样里面的信息不一定一样呀
我没修过内存也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定义,你可以找其他内存看一下哪脚接地或者供电,应该可以分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