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凌 845GL主板小电源12V开路,测了一下那12V没有连那供 ...
中凌 845GL主板小电源12V开路,测了一下那12V没有连那供电的MOS管

楼主(2009-11-17):
中凌 845GL主板小电源12V开路,测了一下那12V没有连那供电的MOS管,有朋友修过这板子吗,找到了原来是+5V联那个MOS管的
主板

网友:
你都找到故障了!顺线往下查啊……

网友:
仔细查看一下板子正反面,是否有铜箔烧断。

网友:
有图纸的话看一下

网友:
什么故障啊 有的板子 4针供电本来就是个样子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有些杂牌主板是5V给CPU的
12V的小四针根本就是假的

网友:
来自: 广东东莞
一般12V小头 中间经一个电感 直接连到 CPU 供电的上管D极 看一下是中间烧断线了 如果这个供电都修不出来 我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