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无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9-11-17):
一华硕 k8s-mx ,测量无内存供电,查内存供电由一 cm8562的4脚芯片提供, 不知道此芯片详细工作条件,下面这图是此芯片PDF里的资料

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第5脚 的EN信号是不是 IT8282M提供的呢?

网友:
还有这个第5脚VCCA,是指CPU的VCCA吗? 它是当输出内存电压正常之后才会发出些信号吗?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接地,EN信号。
三个条件都满足,换芯片。
缺哪个条件,跑线路,查

网友:
工作顺序是先有  6脚的 供电  再有1脚的输入电压 ,过来5脚要有控制电压   最后4 脚输出

网友:
第6脚 VCCA是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6脚应该就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你查一下PDF文档就知道了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接地,EN信号。
三个条件都满足,换芯片

网友:
楼上的EN信号是指,,,第四脚吗

网友:
楼上的EN信号是指,,,第四脚吗
引用 网友A:

5脚
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