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屏不显示

楼主(2009-11-17):
我手上有一块IBM X20的老本,前一段客户拿来修是屏幕无背光,灯管的问题,换灯管后用了没有多久又拿来了,还是无背光,测试后是高压板的问题,但是现在是无背光但是显示器也不会亮了,外接显示器可以亮,证明主机工作正常,问题就出在了显卡到屏的部位了,今天测试了屏线上的一组数据:
1. VDD 3.3V
2.VDD 3.3V
3.GND
4.GND
5.R0-  2.41V
6.R0+ 0V
7.GND
8.R1- 2.41V
9.R1+ 0V
10.GND
11.R2- 1.66V
12.R2+ 0.68V
13.GND
14.CLK- 1.0V
15.CLK+ 1.72V
16.GND
17.空
18.空
19.GND
20.GND
上面的这组电压我感觉不正常,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出来的,请问一下,问题会使出在什么地方,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顺便补充一下,屏线测试过了都通,插座也加焊了,不是开焊!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X20的机子,应该是有图的,查主板屏接口上电压正常否,另外,还要查一下休眠开关这个地方

网友:
把屏取了 看下对地阻止和电压
    排除主板   屏线色差一根一跟个测是不是相通
       在看看屏上的终结电阻
   还不行借个屏看看

网友:
上面的这组电压,是屏线根处的插座里也是这样的!谁有IBM X20的图纸!请上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