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菊水,台湾固纬、美国安捷伦全面剖析

楼主(2009-11-17):
维修电源因该是工作用的比较多的设备之一,功能上可以控制短路电流,输出电压可调。而实际使用用的多为串联稳压电路。也有开关型维修电源。

品牌有:日本菊水,台湾固纬、美国安捷伦,有普通可调直流电源,也有可编程电源。可编程电源比可调电源更加精确的控制输出范围。

以下的图片均来自网络,有淘宝卖家的,也有阿莫电子论坛和数码之家的图片

日本KIKUSUI菊水70V线性稳压电源

价值10800元的安捷伦电源解剖图

7200元固纬PST3202电源解剖图

113463

固纬PPE-1323 可编程式直流电源

网友:
这么大的电感还是第一次见过,是为了增大电流吧
引用 网友A:

减少输出电源的波纹,使输出电流变的平滑,加在那是起高频阻尼,也即平波的作用。同时提高电流的响应速度。

网友:
神器

全新的买不起
二手的也舍不得

网友:
不知这是什么神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
唉!!唉!!

心痒痒得好难受。

忍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能力买 这个大玩意用来电蚂蚁一定很爽

网友:
准备1000块左右入手个2手的电源

网友:
可惜这贴没有一个人能跟进讨论,图片的使用就是让大家深入了解电源的用料和原理。明显的最好的是哪台安捷伦,cqcdp 同学也有一台早期的HP的产品,想必他对此一定了解比较深入。
从工艺上,安捷伦》菊水》固纬。菊水的产品因该比较老了,属90年代的东西。不过功能比较普通。固纬的都是在苏州产的,不过两台都是可编程类的,可以随意设定输出电流和电压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网友:
本人之前在一家法国公司做过几年标准仪器的维修和校准,接触了很多不同类型,不同品牌,不同产地的测试仪器,总体感觉在做工和质量上一般是: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国产,比如示波器,Tektronics》Hameg》Iwatsu》GW》Rigol,当然一分钱一分货,价格摆在那里。
从维修角度来看:线性稳压电源,日本的就很不错了,像Kenwood,Kikusui都很不错,跟欧美的比起来,就是内部做工给人感觉比较乱一点,接线比较多,但用料很实在,不该省的地方绝不会省。相对来说,欧美的在整体的布局和一些细节部分就会比较考究,维修起来也相对比较方便。台湾产的也就是GW比较有名气了,比日本的又是差了一个台阶(几年的印象),但感觉也还算过得去;国产的从外表上猛地的看还像那么一回事,但拆开一看,如果要维修,估计要崩溃,N多接线,N多飞线,N多机关,拆之前一定要用油笔做记号,否则拆装一次就够你受的了。

网友:
日本人在细节的处理要比欧美要好一些,还一点,日本在电器设计上喜欢用排插,包括一些电力设备,国内的和德系的西门子二次线连结都是用菲尼克斯,而东芝的就用排插,走线简捷安装方便。包括一些高压设备ABB的产品和富士的产品,可能理念不同吧。当然从技术层次,和设计理念来讲,欧美的东西的设计思路完全不同。
这台Agilent E3644A 80W电源,8V,8A或20V,4A ,输入变压器,设计的很有特点,因该是C型铁芯。
波纹系数,及输出精度肯定是Agilent E3644A 是最好的,虽然它没用普通电感做平波。
维修电源,输出精度很重要,大多的二手电源是没校正的,所以购买的时候请注意。

网友:
准备500块左右入手个2手的电源!!!!

网友:
准备500块左右入手个2手的电源!!!!!

网友:
我来发几个国货的照片,以资借鉴吧。
先来个龙威

面板

网友:
内部变压器1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内部变压器2

表头部分

网友:
看看内部工艺

功率管

网友: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台“老电源”,是2007年以前的产品,具体出厂时间不清楚,所以并不代表龙威电源目前的产品质量。

网友:
下面是兆信电源,型号RXN-305D。
面板

变压器

表头部分

整流桥

网友:
未完,明天继续。

网友:
我发现龙威的电压表和电流表和台湾 托福一样都用7107做的,国产的还是差距的。

网友:
衡量电源质量的指标除了纹波等可见的参数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数就是可靠性了,线性电源可靠性较高,开关电源除纹波和EMI等相对线性电源较大外,可靠性也不如线性电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功率相同的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价格差距大的原因了,并且在有些特殊场合下非线性电源不可.关于可编程电源,对于做维修来说必要性不大,因为我想没有谁为了修机器去买GPIB卡吧,也没有必要由电脑来控制电源程序化的的输出电压,这个功能恐怕只有流水线使用了,但是有一点还是比较方便,电流电压可以直接按键设定,精确度高.还有一个功能比较有用,这个功能一般进口电源都有,就是OUTPUT按键,对做维修来说,这个比较有用.可以快速的打开和停止输出.
下面付上我以前用的HP6632A的一些图片,本来想拍HP6653A的,太重了,般出来费力,这个6632A也是不错的,因为有了更好的,所以就让它退休了,呵呵.

网友:
风扇哪儿的小电路板是自己做的一个温控电路加上去的,因为风扇转速高,噪音大.另外一台PAS4018也加了这个,运行了一年多,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HP的线性电源里面是没有用继电器的,菊水的好象也没有,这个很重要,不仅关系到可靠性,还影响电源输出的响应速度.

网友:
这台HP6632A是通过调节初级线圈来改变次级电压的,没有继电器,可能是用双向可控硅调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HP的输入变压器是由两个E型铁芯焊接而成。这种结构在欧美产品用的最多,电动机上的也是。日本比较少,不过现在很多也改用这种结构了,一般是用激光焊,或真空电子束来实现。不过这种结构机械特性很好,就是不可拆。

网友:
上台老产品,以前拍的效果不好,变压器很重,切换采用继电器,电流才3A,现在基本没用处了!

网友:
接兆信电源
功率管

均流电阻

网友:
PCB1

PCB2

接线

网友:
hp的线性电源并没有电压切换的电路设计,而是直接由调整管控制输出,这样的电路对整个电源的电路设计和调整管的可靠性提出更大的挑战.附上此电源的电源输出控制部分电路图

power control .pdf

网友:
鸿宝HB17300SL 5A电源
面板

变压器

变压器抽头

网友:
内部

切换PCB

小PCB

网友:
电源接口旁边的两个黑黑的东西是两个市电切换开关,100,120,220,240,可通过那两个开关自由切换.

网友:
接线

多圈电位器1

多圈电位器2

网友:
PCB

表头部分

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功率管

电容

我自己用的是鸿宝电源。

好了,照片全部上传完毕。

网友:
hp的线性电源并没有电压切换的电路设计,而是直接由调整管控制输出,这样的电路对整个电源的电路设计和调整管的可靠性提出更大的挑战.附上此电源的电源输出控制部分电路图
引用 网友B:

图纸似乎不全,我没看到变压器哪部分的。但从变压器初级线圈上的分接头可以看出来,HP6632A输出为20V5A,如果完全是用功率管调压,温度是相当高的,高温可靠性就差。

网友:
鸿宝HB17300SL 5A电源
面板
变压器
变压器抽头
引用 网友C:

宇光兄长的国产电源很有代表性,虽然相比台产和日产、美产的粗糙了些,但从维修的角度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这样的电路设计温度会很高,但我留意过,输出19V,3A左右,运行两小时后出风口温度并不高,比笔记本的出风口温度低的多.

网友:
开眼界,第一次见识做工这么夸张的电源。不过用得最多的应该还是宇光大侠发的两个牌子,另外怡展的电源也用得比较多。

网友:
我以前想入 楼上发的那个HP 的后来放弃了。。

网友:
固纬我有3台, pgs-1830,gpc-3030d, gps-2303c
一步步升级的, 1830特点是体积小,没有风扇不吵人。缺点是电压最高18.5,电流3A.
3030D,是30v3a*2的,还多了5v1a的固定输出,体积大,功率强劲。缺点,个头大,噪音也大点。
2303c,短小,也是30v3a*2的,有output开关,方便。噪音很小。
还有2个at,aps3005s,价格挺便宜, 噪音奇大。不比不知道。。。。

网友:
固纬的GPQ3030D最差了,四路输出,非常容易坏,全部是国内的配套零件,苏州生产。真不知这些台湾人怎么想的,这样会砸牌子的。

网友(2010-01-05):
新学员报到!本人在用的也是原装日本菊水PAN35-5A(35V、5A,和版主介绍的70V、2.5A结构一样)的线性电源,无论精度、带负载能力及可靠性,国产的都无法相提并论(本人并不是贬低国产品牌意思)!PAN35-5A的唯一缺点就是散热风扇不是智能温控的,是直接接交流100V,所以只要开机风扇就会定速转动从而噪音很大,不过给我改了12V的温控风扇了,效果很好。

网友:
看来看去。国产的和进口的真的没法比

网友:
各位老大的设备都是好货

网友(2010-02-17):
树叉朋友伱好 今特来向伱请教PAN35-5V电源输入100V的 能否改成220V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外接的变压器,220转100的。这个功率不是很大估计几十元就可以了。

网友:
原装JAPAN的PAN35-5A的变压器初级是两个100V的绕组并联使用的,改接220V时不用外接220转110V变压器,直接将初级的两个绕组挑开再串联使用即可实现22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