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不识别硬盘光驱正常

楼主(2009-11-17):
今天见了一块戴尔主板,主机型号是DH8,现在时加电不能从硬盘启动,在cmos中不能识别硬盘,但同样的IDE口接光驱能正常识别,也能从光盘启动,在cmos中调节无效,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硬盘换过吗。。。。不能在BIOS中认出硬盘 那也就不用谈用硬盘启动了

网友:
DELL的COMS要特别设置的。要先进BIOS设置为自动后保存重起。再进就认到后再把没在用的端口关掉保存重起就可以了

网友:
把硬盘放在其他机子上试试,看看插好没有

网友:
这些我都设置过了,硬盘肯定不会有问题,都在别的机上试过了,bios设置里也跳过了,问题是同样一根线接上光驱正常,硬盘不识别

网友:
你可以吧硬盘和光驱挂在一条线上试试
上回我遇到过这问题
也是这原厂主板

网友:
这可以试试,不知会怎样,就怕IDE线不好安排

网友:
DELL的扳子要把IDE设置打开的,要不然启动项里没硬盘选象的。。

网友:
将光驱和硬盘接到一根线上,还真进入系统了,最后原因是硬盘的主从选择出了问题,品牌机的IDE现只有两个头,主从选择出错就不认硬盘了。又得了一个教训。

网友:
你不是说CMOS中不认吗,是不是一根线上主从设置成一个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