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急求三星1G DDR SPD 数据!

楼主(2009-11-17):
急求三星1G DDR SPD 数据!单面8颗,芯片型号:
K4H1G0838A-TCCC
芯片
三星

网友:
这种数据非常罕见,如果你确定原来的数据已坏。那么,你用512的去修改吧。先找到该颗粒的技术PDF文档,了解行、列、页面等这些技术后,为512的SPD做手术,按颗粒参数修改相应的参数即可。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