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助手>全套硬件检测软件,电脑维修后拷机检测必备

楼主(2009-11-17):
大家在硬件维修好后的机子一般都需要进行软件拷机和检测,往往这类软件多而杂,现将自己收集的电脑维修助手硬件检测工具软件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其中包括大多数的整机测试和核心配件以及外设的测试软件~
将9个压缩分卷全部下载到本地后解压缩到任意文件夹,该软件为绿色软件,直接点击电脑维修助手—硬件检测.exe主程序即可。
下面是该软件运行截图:

更新了后4部分压缩分卷,没有解压缩成功的朋友可以重新下载后6.7.8.9更新的分卷重新解压即可使用了。

网友(点评):
http://www.dnwxzs.com/xiazai/ruanjian.htm 说明书在这里,大家自己看,不能打开的手动添加网址

网友:
有没有写使用说明,最好能发在后面。方便整理到 CHINAFIX维修光盘里。

网友:
这个程序解压缩就可以使用了,绿色版的,涵盖了几乎全部的硬件检测软件,昨天上个软件截图显示附件上传超限了,今天传上来

网友:
正在使用很不错的软件,以后拷机就不用换软件了,用这一个就OK乐

网友:
昨天上传截图显示24小时内上传超限,今天已更新了,YZZ163管理所讲的使用说明已经补充了,只要将9个压缩分卷解压缩,然后直接运行电脑维修助手—硬件检测主程序即可。

网友:
LZ有檢查過檔案嗎
有病毒耶!

网友:
NOD32报的  误报吗?

网友:
一直使用这个软件很久了,没有发现有病毒和木马,刚才又用卡巴扫了下,结果见图

网友:
下载后发现确实有病毒。

网友:
看你们两个的图,可能是误报。

网友:
今天下的5,有问题,过两天再下看看

网友:
枫林听海  资源在你那上来的,查杀下你的有没有病毒,让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
下完后第五分卷打不开

网友:
有几个朋友PM说要这个软件,没有问题,,也有朋友说有病毒,请大家放心,本人使用360安全卫士云查杀发现没有问题,使用卡巴斯基查杀也没有问题(因为平常不喜欢杀毒,这个卡巴有N久没有更新病毒库了)将卡巴病毒库更新至最新,出现:发现已删除: 木马程序 Backdoor.Win32.Hupigon.hvnk        文件: E:\计算维护维修资料\电脑维修助手--硬件检测\dnwxzs\dc\BatteryMon.exe,这个软件本人已经使用了好久了,经常在电脑上进行网银操作,购物等等,没有账号密码丢失和盗号的情况。个人认为好像是BatteryMon这个电池检查软件版本太低的原因,应该是误报。于是将BatteryMon v2.1新版替换了原来的v1.1版,重新使用卡巴斯基扫描,再也没有出现木马程序的报警了,更新的后winrar压缩分卷已经做好了,但是由于受到论坛24小时内只能上传10M的限制,所以分卷只更新到第5卷,1.87M的都是更新过的,还有6.7.8.9卷没有更新,只能等到24小时后才能继续上传,各位朋友见谅了。

网友:
第6部分解压时报错误,请检查下

网友:
下载到第5个,后面的等待LZ上传

网友:
我刚下第6部分解压时报错丶谢谢楼主请查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
            已经下载完成,解压时出错啦!

网友:
今天把所有的分卷上传更新完毕,需要的朋友的可以重新下载了,经过下载测试,分卷下载解压缩没有问题了